三星R467

楼主(2014-06-09):
三星R467用电池正常,把电池取下用电源就掉电,电池上去用电源也掉电。大师们。这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可以进系统再掉点吗,如果这样的话看看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!

网友:
估计是烧坏了隔离管,电池口边上的

网友:
是不是同时用 大短路了

网友A:
先查你的适配器本身我没问题,在查隔离电路........

网友:
这种情况的话做南桥看看

网友:
电源部分有问题

网友:
适配器与电池切换时 适配器电路的那一路隔离管可能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查你的适配器本身我没问题,在查隔离电路........

同义以上观点!查隔离保护电路!

网友:
说的不够具体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了一台   是3 5V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