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载网卡接口不插线电源灯黄色常亮,插线时断时通。

楼主(2014-06-09):
故障现象:
单位的一台工控机,平时做视频监控服务器用的。我看到这台机器的时候,XP系统运行正常,Office等软件运行都正常,就是本地连接状态显示是断开的。网卡接口的电源指示灯(估计的)在没有插网线时就常亮,黄色,插上网线后状况依然。本地连接状态为断开。
先怀疑是网线或水晶头接触不好。用测线仪测试这条网线(长度约35米):8个灯依次循环亮起。又拿一个笔记本插这个网线(另一端接的是台交换机),笔记本网卡接口灯正常、PING命令返回结果正常。试着上网也正常。于是怀疑是主板的网络接口。注:该主板是工控机主板,它是像个大显卡一样插在母板上的,北桥是945GC,集成的是RTL8111D网络芯片,主板上带一个RJ45网络接口。
用小一字螺丝刀刮刮接口里的8条弹性铜丝,又用棉签沾些酒精清洗。再试,故障依旧。于是怀疑是主板的网络芯片或者是相关电路上的问题了。
用一块独立网卡(8139D)插到母板的PCI接口上开机,注意:不是主板上,这台工控机主板上没有PCI接口,母板上才有,XP系统自动识别了8139D。在8139D网卡上插上网线,该网卡的本地连接状态为:正在获取地址---已连接---断开---正在获取地址---已连接---断开的循环状态。仍然不解决问题。。。
手头上还有一块同一个型号的母板(PBP-13L4),换母板没有解决问题。
给主板吹灰、清洗,没有效果。。。放大镜下没有看到疑似故障的元件或刮痕。该机器启动正常,XP系统下运行其他软件都正常。就是网络有问题。通过以上的测试、更换,我觉得可以将问题归结到主板上了。可是、应该从哪里着手查起呢?
请师傅们指点。我在这里现场直播检修的过程和结果。

补充内容 (2014-6-10 14:13):
继续现场直播:
目前情况:已经拆了板载网络芯片8111D了,在使用8139D芯片PCI独立网卡。插上网线后网络状态为:网络电缆被拔出(约10s)---正在获取网络地址(约5s)---已连接(约0.5s)---网络电缆被拔出(约10s)---正在获取网络地址(约5s)---已连接(约0.5s)---循环中。。。约循环10次以上可能会正常连接,也可能循环30次以上还不能正常。
用另一个笔记本插这条网线试,插上网线就马上有反应,正在获取网络地址---已连接。正常的。
迷茫着呢。。。
恳请师傅们指点迷津。

补充内容 (2014-6-10 14:20):
再补充说明一下:已经用另一块硬盘挂本机新安装XP系统试过了,可以排除是系统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板载坏了,,被击穿了
禁用板载网络接口,,再试试接独立网卡。。。
或者接USB的无线网卡试试,,

网友:
先进BIOS禁用板载网卡,再试试

网友:
可以是板载网卡坏了。  换个网卡试下。

网友:
拆掉集成网卡

网友:
谢谢各位师傅!我进BIOS里看了,只有网络ROM启动选项,没有禁用网卡选项。。。进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禁用网卡,使用独立网卡,故障依旧。。。
现在我就去将网络芯片8111D取下来,只用独立网卡试试。没有太专业的工具,热风枪还是有的。一会儿汇报结果。

网友:
换个网卡吧那个坏了

网友:
拆了板载网卡芯片了,用独立网卡。插着网线开机,进系统。网络正常。可以上网,速度还不错。拔下网线再插上:正在获取网络地址---断开---正在获取网络地址---断开---6次循环以后正常了。
挂上上午做好的一个新系统硬盘,想试下是不是系统问题。。。插着网线开机,进入系统后就是:正在获取网络地址---断开---正在获取网络地址---断开。。。循环15次后网络正常了。。。用笔记本试,进入系统就能正常。。。
感觉问题虽好点,还是没有根本解决。
请师傅们给意见。。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:用独立网卡时,当提示正在获取网络地址时,网卡上的红灯是亮的,1秒钟左右就灭---显示网络线缆被拔出。网卡的红灯是亮一下、灭一会儿。如此循环好多次。

网友:
总之,觉得问题还是在主板上。请师傅们再指点下从哪里入手。

网友:
拆下板载的,加个外置的就好了

网友:
继续现场直播:
目前情况:已经拆了板载网络芯片8111D了,在使用8139D芯片PCI独立网卡。插上网线后网络状态为:网络电缆被拔出(约10s)---正在获取网络地址(约5s)---已连接(约0.5s)---网络电缆被拔出(约10s)---正在获取网络地址(约5s)---已连接(约0.5s)---循环中。。。约循环10次以上可能会正常连接,也可能循环30次以上还不能正常。
用另一个笔记本插这条网线试,插上网线就马上有反应,正在获取网络地址---已连接。正常的。
迷茫着呢。。。
恳请师傅们指点迷津。

网友:
测量一下网卡有二机休是否有问题,及网络芯片到接口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