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宝机器,没有1.05VS_vccpp求助。

楼主(2014-06-09):
仁宝的机器,版号LA-8691P。来的时候进水,大短。好了后,待机0。004,触发到0.33. 测了下只有内存供电,3V  5V .1.5的转换电压都出来了,测了下PU10:1脚2V ,2脚1V。9脚有5V。14脚EN 3.3V,后面该查什么条件才能出电压啊? 还有我测电杆的对地阻值0.08 是不是有点小啊?
忘了补充了。芯片换过了。

网友:
手误了吧,对地阻应是8欧吧,换芯片试试

网友A:
  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,8欧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,8欧正常的

我就是对这不是太懂。需要查哪些条件,芯片才能工作

网友B:
看13脚的升压有不?

网友C:
PG测了吗?正常吗?

网友:
进水的仔细检查 电阻吧电容啊什么的

网友D:
查下BST            或者用示波器抓下 mos管下  g级  看看波形是否出来一下就没有了 还是一直没有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G测了吗?正常吗?

PG没有, 当初就是应为没PG 换的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13脚的升压有不?

13脚 有5V可是电容另一端0V,难道1.05V去的地方有短路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下BST            或者用示波器抓下 mos管下  g级  看看波形是否出来一下就没有了 还是一直没有出来

应该是上吧

网友:
只有一步一步的走了

网友E:
上下管子G级阻止是否正常呢  翘起电感阻止有改变么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上下管子G级阻止是否正常呢  翘起电感阻止有改变么

翘起电杆还是不出,郁闷死

网友:
进水多应多仔细看看啊,条件基本正常就看看外围元件,不行干脆把上下管都换了看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翘起电杆还是不出,郁闷死

我说的是阻止  判断是后继短路还是芯片问题

网友G:
bst的电阻电容  还有mos管自身是否良好 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bst的电阻电容  还有mos管自身是否良好 有没有断线

都换过了,唉 。客户路过我们这,带走了。自己心里有很多不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