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开机不显 PL4401没有电压

楼主(2014-06-09):
开机电流到0。8A左右,就是不显,拆出来检测,发现PL4401电感没有电压,可是电感PL9201只有0.68V,不知是否正常,那位高手已经修好了,求助!
论坛内有一贴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修好了 没说怎么修好的 晕   求助下大家  现在机子已修好  分享给大家
最早是PL4401无电压   最后发现这个电压是后面出来的  先修PL9201这个
图上就是这个芯片 4角PG00D没有电压   后面连个电阻一边有3.3一边有没
图上也没有这个电阻  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找出来
直接电阻拆掉拉线过去  好了4角电压出来了  电流上去了
最早还是个龟壳烧了  换了之后就是这个问题  修了大半天了 以为是通病

网友:
PL9201 是集显供电吧

网友:
上张图纸截图就好说些

网友:
这样的有很多啊,修好了不说分享下    哎

网友:
看看图纸啊,这样说的不清楚

网友:
应该是集显供电吧,集显供电有的是进系统才出的

网友:
就是集显供电  现在时加点不开机   应该是哥通病   不知道怎么修 我找个图纸 研究研究

网友:
好久没发帖 也么人

网友:
也就是显卡的供电不正常咯

网友:
楼主不错哦,我手上这台放了半个月了,处理好大短之后电流0.2上不去

网友:
PL 9201 这个电压  应该是多少啊

网友:
这种碰到直接干铁壳上管

网友(2014-07-29):
今天碰到一台也是这个PG一边有一边没有,看来是通病了。。

网友:
按楼主的提示,轻松找到故障点,哇哈哈

网友:
楼主这样小心烧CPU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