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那些大神知道怎么隐藏路由不让别人搜到。。。

楼主(2014-06-09):
家里的路由被邻居知道了天天蹭网  老火的很    就像是给他安装的     求大神告诉我一下怎么把路由隐藏起来不让人搜索到   谢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好像没有办法  ,你可以设置超级复杂密码  让别人破解不了 不就行了

网友:
把路由器改个名,设个AES加密的新密码!再把路由器藏到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!他问就告诉他路由器坏了!
就算整明白了又能咋地?他也知道咋回事儿了!要是有关系就别搞了!

网友:
我哥哥他会但是就是打死都不教我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进入路由器设置,把无线状态关闭!

网友B:
进入路由器里面绑定MAC地址,上网全由你控制,就算把密码公开他也连接不上你的

网友:
分享是一种快乐哦 当然现在好像还没这样的技术

网友:
把SSD关了,他肯定搜不到你信号,,不用谢我,请叫我雷锋

网友:
改名和加密码。只能做这些了。

网友:
怎么改路由器的名字。它有定义的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怎么弄的,我的也是被别人天天用。

网友:
当雷锋好呀

网友:
我很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搞的,我蹭不了

网友C:
我怅你意思了,是让别人上不了网,但又不好设密码又不告诉人家,两难。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,在跟帖设置里面,一改功率,把功率改小,范围就没有那么广了,他可能收得到,可能收不到。时有时无。
二,限网速。把他的那个网速限制掉。比如只能五KB。反正很少的那个,自己设,让他搜得到网络,确上不了网。往往挂上去就掉下来。他要问你,你就说,我的网速也不好,可能带不起那么多机,

网友:
速速关闭SSD,或者密码里面加符号,什么万能钥匙、精灵之类统统失效

网友:
换新路由器会有防C网功能

网友D(2014-08-14):
笨啊 管什么信号啊    进入路由器找到他的马克地址 给他做限流不 就好了
这种人就要然他能连上有打不开网页

网友:
用360家庭网络管理试试

网友:
同意二楼,在路由器中的无线设置里面把 SSID广播关闭就行了 不过你要记住自己的SSID 因为你也搜不到了。只有自己添加。

网友:
关闭SSID就好了。

网友:
关闭SSD就行了  ,百度还有图片教程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怅你意思了,是让别人上不了网,但又不好设密码又不告诉人家,两难。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,在跟帖设置里面 ...

p2p终结者可以限制局域网里的机子网速

网友:
去掉钩钩前把SSID改下,密码随意

网友(2014-09-15):
做一个MAC地址绑定就行了

网友:
IP MAC地址绑定,看他还上不上

网友:
无线状态里有一项叫SSID,把前面的勾去掉,有的是叫隐藏SSID,选上前面的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入路由器里面绑定MAC地址,上网全由你控制,就算把密码公开他也连接不上你的

这样搞没密码都连不上,我就是这样搞的,蹭网的特多,现在也只能翻白眼.......

网友:
就把路由器的名字和密码改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1绑定mac地址
2限网速。把他的那个网速限10kb
3限制连接数量
4取消dhcp分配 地址 ,你给你的手机和电脑都指定ip地址就可以了

网友(2014-10-25):
引用 网友D:
笨啊 管什么信号啊    进入路由器找到他的马克地址 给他做限流不 就好了
这种人就要然他能连上有打不开网 ...

还是这方法直接,有效又好用

网友:
试下二楼方法看下,谢谢各位朋友

网友:
我也来试试

网友:
要想别人搜不到ID号就在路由器里面隐藏SSID号,这样别人就搜不到了,想连无线网的话得手动添加SSID号

网友(2015-05-22):
我自己的方法是:
一、关闭SSID广播;
二、开启无线MAC地址绑定,规则为允许列表中的MAC地址访问。

我是被邻居那个吃软件饭的小白脸烦透了才这么设置的,他连我的wifi来下载电影,害得我自己的网络卡得要命。

网友:
二楼说的对,可以隐藏ID,也可以 做WEB认证,还可以PPPOE认证,还有微信认证等等 。效果都不错。顺便还能发点广告啥的

网友:
把SSID广播关了,以后就是要手动添加

网友:
没办法让别人搜不到,那样你也搜不到了

网友:
关闭广播 连接的时候添加路由名字 再密码

网友(2015-06-21):
把推广关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路由器管理界面中有隐藏SSD广播的选项,将SSD关闭就搜索不到你的WIFI信号了,只能通过WIFI名搜索连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没有办法 ,你可以设置超级复杂密码 让别人破解不了 不就行了
有的好不好?把那個ssid廣播關了誰也搜索不到這個WIFI,只能通過輸入WIFI名稱來連接的

网友:
推荐路由器中限制他的网速。

网友:
很简单的吗· 绑定MAC地址 ,添加的MAC允许上网· 不就行了嘛 · 这样不设置密码都可以 还有就是SSID广播关闭

网友:
新版的TP路由里有一个连接设备管理,不想让他上就点禁用就好了。

网友:
好人难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