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康佳(KONKA)]
康佳LED32MS92C屏坏:刚开机正常,1分钟后屏幕发白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4-06-09):
康佳LED32MS92C

刚开机正常,1分钟后屏幕发白,灰蒙蒙的。如图

先用V29万能板点屏,故障一样,锁定是屏幕坏了。来看看屏幕

三星LTA320AP18的屏,拆开屏上逻辑板,电感电压都正常,于是加焊了一下各大芯片,故障依旧。
怀疑是主芯片问题和程序出错了,

主芯片是LAXC021T0B-Q1(不知是否带程序),旁边还有一个八脚24C64WP(应该是管程序)

现在不知,下一步该怎么办了?大伙们给点意见吧,先谢谢

补充内容 (2014-6-28 22:49):
主芯片换了新的,情况一样。可能是程序问题,求大家帮忙找个程序? 24C64仅是个8K容量,这么小的呀

网友:
有人说换主芯片能好,又有人说试试把24C64WP刷空了,
不想贸然动手,大师们给点意见吧

网友:
先刷程序。程序刷之前先备份、

网友(点评):
主芯片应该不带程序的吧,程序是放在24C64WP吗

网友:
干掉主芯片。码片不用管

网友(点评):
24C64WP这个应该是码片吧,没换过还不太清楚

网友:
有主芯片可以考虑换下芯片先。。。

网友:
程序是不是放在24C64WP里的呀?主芯片本身不带程序吧,我也正打算换主芯片

网友:
还是建议楼主 换主芯片吧

网友:
程序是不是放在24C64WP里的呀?主芯片本身不带程序吧,我也正打算换主芯片,订了一颗

网友(点评):
就放在这里边

网友:
不明确故障直接买主芯片换是白花钱!

网友(点评):
收回来的屏,换主芯片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,幸好这主芯片也不是很贵,20元/粒

网友:
有谁能提供一下此码片程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换屏线来看,另外清洗一下屏接口

逻辑板上的屏线,是直接热焊上去的,没办法弄
屏接口,早已清洗过了,不行。

网友:
确定每次都是开机一分钟后才出现白屏的吗?

网友(点评):
确定,是这样的

网友(点评):
不能叫白屏,是灰蒙蒙的,还看得到图像的,1楼有图

网友B:
先是灰蒙蒙,然后就无信号,全白吗?
如果是这样,感觉像是屏线或者程序的问题,屏应该是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是灰蒙蒙,然后就无信号,全白吗?
如果是这样,感觉像是屏线或者程序的问题,屏应该是好的。

是一直是灰蒙蒙的,
无信号的图片,是在没有台的情况下拍的

网友:
换码片试下吧

网友(点评):
换码片有用吗,码片带程序,是刷程序吧

网友(点评):
换空白码片,就一直白屏

网友:
是不是屏幕问题,国产垃圾的屏幕

网友:
屏幕电容,还有屏幕供电是不是不稳定

网友(点评):
供电正常的,

网友:
干好了么,我也接了台,情况类似,求效果

网友(点评):
还没有弄好,主芯片卖家缺货,要过几天

网友(点评):
主芯片换了新的,情况一样。可能是程序问题,求大家帮忙找个程序?

网友C:
呵呵,换逻辑板主芯片是没有用的......!!

网友(点评):
你怎么这么确定呢

网友(点评):
主芯片换了新的,情况一样,兄弟高见,确实不行

网友:
是不是屏的供电有问题

网友(点评):
两电感电压正常,其他电压没有测量,我想既然有图像,只是只是有些灰白,应试和电压没关系吧,我是这么认为的

网友:
LAXC021T0B-Q1的工作条件满足吗?

网友(点评):
图像都有了,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吧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类似故障,如果在蓝屏信号下,周围篮框,中间渐变变色,字符正常不变形。  一般开机一分钟就这样了。  还在研究,不是屏就是逻辑板

网友(点评):
康佳,看论坛很多都有类似的问题

网友D:
楼主把屏电路主芯片换了没有? 换了的话好了没有呢?

网友(点评):
上次卖家缺货,没买到,再过两天买芯片时一起再买,,换了应该会好的。

网友E:
如果好了的话记得回来补充一下啊。

网友(点评):
一定,会的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果好了的话记得回来补充一下啊。

这样也可以帮助大家嘛,谢了。

网友:
主芯片换了新的,情况一样。可能是程序问题,求大家帮忙找个程序? 24C64仅是个8K容量,这么小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换逻辑板主芯片是没有用的......!!

你好,我修过这样的毛病......!!遗憾的是屏坏了......!!

网友(点评):
谢谢你的指导和支持,屏坏了就没救了。准备放弃,拆板和壳卖了,有人要吗?

网友:
先看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把屏电路主芯片换了没有? 换了的话好了没有呢?

主芯片换了,但没好。估计是屏坏了,没有救了吧?

网友:
准备放弃,拆主板、电源板和壳卖了,有人要吗?

网友:
这种图像应该是屏坏了

网友:
屏好像是缺电压

网友:
国产的康佳,无语

网友(点评):
用的是三星屏,不过三星确实也挺垃圾

网友:
24C64WP是不带程序的.故障应该在驱动板.

网友(点评):
24C64WP是带程序的,我换个新的24C64WP就白屏。没有驱动板,只有逻辑板

网友:
一般是屏侧面问题比较多!!

网友(点评):
这屏侧面是没有板也没有屏线的。屏正上方就只有逻辑板(和屏是焊连在一起的)

网友:
我已接到一台,大约十分钟,灰蒙蒙,看来也是屏坏了

同病相怜呀

网友(2014-07-11):
应该是屏坏啦

网友:
我要,你发给我吧!多少钱?

网友(点评):
需要什么配件?

网友:
明显屏坏了,别搞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(点评):
已经放弃了,卖配件

网友F:
我的一LED显示器类似啊,用不固定时间后 下半个屏 白了,放到现在都还没动手呢,一直没思路。

网友(点评):
屏的问题,都是不好弄,吃力不讨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的一LED显示器类似啊,用不固定时间后 下半个屏 白了,放到现在都还没动手呢,一直没思路。

是呀,修屏这块技术不成熟啊

网友:
VGH飞线到侧边TAB

网友:
    这样行吗。。。?!

网友:
先看主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

网友:
程序刷之前先备份

网友(2014-08-16):
估计不是屏的问题,应该是驱动问题,我一个17的显示器也这样开机1分钟左右也慢慢变灰白,然后再驱动电路部分乱搞一通,自己乱加上一个很小的电容,可以正常用一阵,我不会怎么修显示器,但是估计是驱动电路问题,不然不会慢慢变灰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