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5开机跑码1.03亮了以后掉电,怎么维修??

楼主(2014-06-09):
哪位大神修过类似的本本,开机跑码刚刚亮,跑码1.03.但是突然掉电??

网友:
是不是散热问题?检测开关是不是触发后一直为低电平。我以前也遇到你类似你这样的故障,显示LOGO后掉,有时不亮也掉,换南桥解决

网友:
测一下后面的供电有无短路或者没出来,还有电源好信号正常不?

网友:
搞了散热不行,基本就是桥的问题,加焊不行,再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