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801JIB和82801JIR是可以通用

楼主(2014-06-09):
82801JIB和82801JIR是可以通用 MSI的主板不触发i/o是71882 南桥是82801JIB 测开机排阵有5V电 测 IO 80脚有高低跳变   81脚也有跳变 82无跳变 此电压是如南桥提供的当83有5V电压  撬开82脚开测试PCB板这边无 高电平 晶振有起振 判定是南桥坏  因为这个是82801JIB的 这个我没有 只有82801JIR  不确定能不能用   直接更换上去测试开机  顺利点亮   试验证明 JIR JIB是可以通用的

网友:
可以通用

网友:
82801JIR  这个可能只多一个阵列功能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做服务器的最爱这芯片了。。

网友:
一样的,就是多了个RAID阵列功能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