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 GA-78LMT-S2

楼主(2014-06-09):
主板:技嘉
型号:GA-78LMT-S2
故障:能开机,关机之后又自动开机。

此主板采用的IO是8728

我测量开关针脚5.07V正常
我将102,103都撬起来了,既然还能够正常触发进系统,但是关不了机器

106  5.5--0--5.5 有跳变
103  3.3--0--33  有跳变
102    0 -3.3    正常
107   有拉低

网友A:
102#是正常的吧,你应该查107#,关机的时候107是高电平,如果107一直为低,当然不能关

网友:
不会又是那个822排阻问题吧

有可能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02#是正常的吧,你应该查107#,关机的时候107是高电平,如果107一直为低,当然不能关

107关机的时候有出现高电平,自动开了又变成低电平,107不该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07关机的时候有出现高电平,自动开了又变成低电平,107不该是

你跑107的线,看有没有连接原件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107关机的时候有出现高电平,自动开了又变成低电平,107不该是

现在故障基本就是IO或者107相连原件引起的,经常是107线路中的三极管坏了引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故障基本就是IO或者107相连原件引起的,经常是107线路中的三极管坏了引起

....
怎么跟107有关系了?
这个是正常的,
关机之后有瞬间5V出现的

网友:
不能桥坏了吧

网友:
我也碰过这样的情况,那时候都是跟客户说桥问题。。拿走了。。。

网友C:
RI#信号、触发相关信号、网卡坏、有问题都会关机后又开

网友:
pson如果跳变前后只有两种状态的话(5v  0v),那么要么是BIOS要么是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I#信号、触发相关信号、网卡坏、有问题都会关机后又开

版主你好,我的问题解决了是,网卡坏掉了
请问下网卡什么信号导致开机之后又重新开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