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10独立改集成,求北桥背面照片

楼主(2014-06-09):
改到这样了
DELL

网友:
哥!!可以改吗!我还是第一次看见,你改好后,细节上传我学习一下!!是细节,我帮你顶一下别沉了,等大神回复你
同意楼主:
5.0
zhy123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如何改。??

网友:
改完后会比以前更稳定吗?

网友:
楼主改好了,麻烦说说细节。

网友:
这是要逆天的节奏不,不看好啊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改好了,上传图片看看吧

网友:
我飞屏线也遇到过这种。。后来经过仔细查看。是其中有2条飞错了。

网友:
改成这样了。。。继续

网友:
楼主 加油 改好了请说下细节

网友:
这样改的麻烦不?有的只用取掉掉卡,或者显卡供电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