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40用电源不能开机,电池能开机不显

楼主(2014-06-09):
ThinkPad E40用电源不能开机,电池能开机不显
接到一台E40,AMD的桥。单用电池能开机电流到1.2不显,单用电源或电源电池同时接上开机无反应。因为单用电池能开机以为是电路问题。拆机。。。 为了方便测试我把开机小板拆了下来。我擦,让人意想不到的打开小板排线扣。发现排线接口触脚都移位了,哪叫一个乱啊。问题出来了,把排线头剪掉,重新用小刀刮出触脚。(一般来说这个问题容易忽略,因为电池能开机,所以不会往这个方面去想。)接机测试,电流能升到1.2了。然后风枪伺候北桥,亮机。装机测试一切正常。
顺便把BIOS发出来,(AMD)版号:DAGC5BMB8D0(8L) REV:D

LENOVO ThinkPad E40 AMD_DAGC5BMB8D0(8L) REV D-82ET84WW(2.24).rar

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(点评):
一个小发现少走一些弯路啊

网友:
AMD芯片组的机器就是北桥爱出问题。

网友:
AMD芯片组的北桥很容易坏的  可是楼主用风枪吹下没多久有用的吧   还会坏的  重植会好点的

网友:
应该先BGA   下次来了再说换,再在重置球

网友:
我们一般都是吹下亮机的话就上BGA返修台加焊一下

网友A:
有电的时候吹不怕冒火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电的时候吹不怕冒火吗

当然是断电吹了呀

网友:
细心可以少走还多弯路的

网友:
E40有个通病 显卡爱出问题  加焊下就欧了

网友:
做维修要细心楼主很细心啊

网友:
本人拆机重来不用开关板,直接扫主板排线接口

网友(2019-09-17):
电池开机不显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1235-1.html

网友:
细心少走很多弯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