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SL400的笔记本怕掉电源适配黑屏

楼主(2014-06-09):
Thinkpad  SL400的笔记本插起电源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,在正常使用时拔掉电源适配器显示屏幕马上就黑屏,但在屏幕上可以看到暗暗的东西,我又插上电源适配屏幕马上又亮了 ,一切都正常。我把笔记本关机后把电源适配器拔掉直接用笔记本的电池开机,屏幕还时不亮但可以看到暗暗系统界面,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什么思路

网友(点评):
是不是把电池模式下是省电模式了!!屏亮度下去了

网友:
笔记本我只会会修点点单的       最后还是考虑该线算了   找个电压开机有关机没的电压直接达到高压条的触发脚去

网友:
笔记本的BIOS都恢复出厂模式了     问题还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