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短路求解决办法

楼主(2014-06-09):
我在网上查了下集料 我用万能表打二极档 黑笔接地 查电源24针脚 3.3v 5v 12v +5vsb  分别3.3v 12v +5vsb 对地有回路 5v的针脚 短路 是不是证明 5v电压短路呢?5V要为硬盘供电,也为主板上的其他设备供电,包括键盘鼠标等是不是查这些硬件呢? 还有cpucom管拆下来测试 全好的 还有什么办法给我解决这5v短路到底是哪个硬件造成的?还有看图 用红圈那部分电容全部短路

黑表笔接地?数字万用表不是黑表笔接地测啊

网友:
烧机法  烧吧

网友A:
通电看看,有什么反应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通电看看,有什么反应?

开机就灭了 应该有大的短路

网友A:
应该是12V短路吧。。。   量下CPU供电的场管看看是不是短路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12V短路吧。。。   量下CPU供电的场管看看是不是短路了。。

现在找出usb供电 短路了 求下步解决方法

网友:
知道USB短路就拆东西啊,拆完再测

网友:
先测一下USB数据脚阻值吧!看看正常不?弄不好有可能桥短了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直接说现在是什么故障,是不触发,还是触发掉电

我现在开机就灭了 灯亮一下就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转一下就停了,对不

嗯  是的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烧鸡大法、、、、

网友C:
强行上电,看哪些元件发热厉害,直接换掉发热厉害的元件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强行上电,看哪些元件发热厉害,直接换掉发热厉害的元件先

安全吗?

网友:
没有事,你发现发热厉害的元件就马上断电

网友:
发热很厉害,基本可以断定是该元件短路了。你这种故障是有元件短路电源保护,所以转一下就停了

网友:
烧鸡打法  烧啊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