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 0.60掉电

楼主(2014-06-09):
PR23的一脚是8.5V另一端0.18VPQ3的D极0.18V G脚OV  PQ25 的1脚无电压2脚5V    PR136的一脚3.3V2脚无电源, 请问怎样才能导通PQ3的D极G极, 他们的电压是多少?  我是菜鸟, 高手来帮下忙啊

网友A:
你这个PU10B的7脚是高电平的话PQ3就正常啊 不用管它的  一环接一环

网友:
根据你测量的结果判断,PQ3已坏。

网友:
换一个pq3

网友:
看不到PQ25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PU10B的7脚是高电平的话PQ3就正常啊 不用管它的  一环接一环

pu10的7脚5.16V  不正常吧

网友:
换管是一下

网友C:
这种机子我修得多了

网友:
D级和G级要是导通MOS管就坏了,MOS管都是绝缘栅型的,栅极与漏极、源极是不通的。NMOS栅极电压要高才会导通。

网友:
给你出个主意。EC BIOS,前天遇到一台掉电的。刷了就好了。(不过你刷之前备份好)

网友:
换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pq3已经出问题了不认g极为0v管子不会导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机子我修得多了

怎么判断.DG电压是多少

网友:
PQ3是不会导通的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觉得是 BIOS出问题了

网友:
加电0.6你是不是修错地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u10的7脚5.16V  不正常吧

5V正常啊   你重点查下掉电有哪些电压没出来或查下有无短路   查下CPU那几个铁皮管子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