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求助求助。。显示器一半花屏

楼主(2014-06-09):
TOPviewA290W显示器
刚开机时一切正常,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出现花屏。这个时候用手摁住显示器花屏对应的上边框可以恢复正常。大概一个小时后又出现花屏,再摁也没用了。。。关机冷却后再开机又恢复正常。。
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:
屏的问题啊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那就是废掉啦。。

网友:
温度过高引起显卡虚焊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在不行,楼主直接卖个二手显示器给客户

换了驱动板不行。。我也不太会修这个。。汗。换硬件还行。精修不在行。看来要转其他地方了

网友:
这个是屏模块有问题

网友:
还有维修价值吗?我不太懂。谢谢你

网友:
这种是屏的COF接触不良 除非专用屏幕客户一定要修 一般的家用机没有修的必要 建议客户买新的

网友:
逻辑板的事吧 屏上是不是有虚焊的了

网友:
驱动板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