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,st500dm002硬盘认盘没分区

楼主(2014-06-09):
前几天不认盘,按照网上用通病修复后开机有时能认盘,第一次通电的就能很快识别硬盘,重启后就有时不能识别或很难识别,且识别时间也久,断电后再开识别就快。挂盘进系统显示正确容量不能格式化,分区也没有。求助大神可有好方法帮助帮助,万分感谢,主要是硬盘上还有点资料没有备份。

网友A:
MHDD扫一下,估计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HDD扫一下,估计挂了

mhdd不认盘,正常关机下次用再开才不认盘的,百度后说是固件问题,现在用通病修复还是不行。

网友B:
能认到盘时先提取文件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能认到盘时先提取文件。

挂盘进系统就是识别到一个未分区的盘,提取不了资料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挂盘进系统就是识别到一个未分区的盘,提取不了资料。

如果容量正常就用winhex恢复分区后提取资料,或用RS扫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容量正常就用winhex恢复分区后提取资料,或用RS扫描。

谢谢指导,我试试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指导,我试试先

该硬盘用mhdd都不能执行扫描,不知能不能用你的方法恢复分区,谢谢指导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容量正常就用winhex恢复分区后提取资料,或用RS扫描。

该硬盘用mhdd都不能执行扫描,不知能不能用你的方法恢复分区呢?一般mhdd没有分区也能扫描的吧,谢谢指导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该硬盘用mhdd都不能执行扫描,不知能不能用你的方法恢复分区呢?一般mhdd没有分区也能扫描的吧,谢谢指导 ...

楼主应该去看看有关mhdd的帖子。mhdd扫描硬盘不是一个分区一个分区的扫描,是扫描整个硬盘,和分区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应该去看看有关mhdd的帖子。mhdd扫描硬盘不是一个分区一个分区的扫描,是扫描整个硬盘,和分区没有关 ...

我的意思是想说用mhdd都扫描不了硬盘,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,能认到硬盘都要比较慢,谢谢

网友D:
把硬盘接在台式机电脑上,用MHDD扫描看看,也许是全盘感叹号吧、。

网友E:
MHDD?MHDD扫描不了硬盘并不代表主板没认到硬盘,也许是MHDD没认到硬盘,BIOS里面认到硬盘才是真的认到硬盘,开机的时候有硬件检测,你仔细看看,有识别到硬盘型号就是认盘了,认盘再去想办法提取资料,没分区也可以提取资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硬盘接在台式机电脑上,用MHDD扫描看看,也许是全盘感叹号吧、。

mhdd能识别都好,f4扫描不会开始的,一直再那里不动

网友(点评):
有点像 先就绪再忙的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MHDD?MHDD扫描不了硬盘并不代表主板没认到硬盘,也许是MHDD没认到硬盘,BIOS里面认到硬盘才是真的认到硬盘 ...

挂盘进系统有时能识别一个未初始化的硬盘,容量、型号显示都正常,一段时间后会自动消失该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容量正常就用winhex恢复分区后提取资料,或用RS扫描。

winhex不能打开此硬盘,卡死未响应

网友F:
要数据就把盘给专业的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要数据就把盘给专业的吧!

大部分数据还是有备份的,只有少数自己懒没有备份,现在有点后悔没有及时备份啦,给专业的都是价格太高啦,死马当活马医啦现在。

网友:
现在反复重启都能很快认盘了,刚用mhdd试扫描,全是红xx,还有救吗各位大神?

网友:
请问各位大师,现在用指令   前好后坏   修复硬盘,到4%后我退出,修复的用mhdd扫描已经完全正常,后面的还是xx,我想问下用那个指令会丢数据吗?谢谢!

网友C:
没有大神帮帮吗?我想问下用那个指令前好后坏会丢数据吗?

网友(点评):
数据不重要,丢了也无所谓,数据重要,又没有工具,最好找数据恢复公司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大神帮帮吗?我想问下用那个指令前好后坏会丢数据吗?

这个是要扫描加表,不是指令,不知道你哪里弄来的什么指令,数据丢了就不好说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要扫描加表,不是指令,不知道你哪里弄来的什么指令,数据丢了就不好说了。

谢谢罗工的回复,有空我再试试,死马当活马医啦现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