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NP-NC10电流跳变到4.19不显示

楼主(2014-06-09):
三星NP-NC10裸板开机电流跳变到4.19不显示,加焊过北桥。CPU无果,请教

网友:
这电流是不是大点了?有短路吧?CPU换过了?

网友:
楼主你上电偶插电池吗,电流这么会这么大呢,貌似有短路,仔细查查吧

网友:
没见过电流这莫大的。楼主现在问题找到了吗

网友:
这么大电流去加焊还不如换掉实在点

网友:
电流那么大有短路

网友:
插着电池看电流》?

网友(2014-07-09):
这么大电流肯定不对,哪里短路了,这款电脑好像屏线是个通病
看看屏线
试试外接

网友:
这电流还没烧主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