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11触发掉电维修

楼主(2014-06-09):
一台HP511,版号为6050A2257101-MB-A03.故障现象触发掉电,电流上到0.8A。有时触发到0.2A就掉。观察主板上无异常,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均正常。接下来,插上可调电源,测各个电感的电压,发现L502电压输出不正常。找到图纸,如下:

断电,测L502对地阻值正常,Q22,Q19没有击穿,C555也正常。再测EN信号3.3V正常。从料板上找了一个TPS51124换上,开机不再掉电。装上内已显示。

网友:
这么快就修好了,不错

网友:
楼主观察力好厉害。

网友:
楼主这电感输出不正常是电压低还啥情况,可以说明一下

网友:
这个修的好容易啊!

网友:
换芯片能好的,是幸运的

网友:
没有查条件就换掉啊

网友:
维修高手,多谢分享维修经验。

网友:
天雷滚滚啊,我瓜子都摆好了,你几句话完了…我去

网友:
谢谢 分享了你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这是个什么芯片?输出保护掉电?

网友:
前段刚修过一个也是这个故障,我把内存当牙齿刷个干净,故障完美解决

网友:
L502输出的瞬间电压只有0.5V左右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供电电路呀

网友:
输出不够,掉电

网友:
修机器就得这样,三两下就把钱挣到手了。呵呵!

网友:
好快的速度

网友:
简单查了条件 就直接换掉了。不浪费时间。

网友A:
没有短路  vcc  vdd en   ok换芯片 秒杀

网友:
新手路过学习经验

网友B:
我有个HP511的,打雷坏的,修了半个月,郁闷,S3到的地方全烧了,换完后,现在会自动开机,开几秒钟又重启,一直反复这样,没显示,量内存不跑码,BIOS也没波形,该怎么入手查了,求思路

网友:
这两天我也修到一个头疼的511 电压都出来了还是要掉

网友:
供电 时钟 复位  ,信号不正常也会掉

网友:
传说 中的快修啊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台也是触发掉电,换51511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个HP511的,打雷坏的,修了半个月,郁闷,S3到的地方全烧了,换完后,现在会自动开机,开几秒钟又重启 ...

Bios更新下.也许受损了.记得CMOS电池要先拿掉.放电再装上.另外建议再开一楼.让大伙集思广益帮你找问题

网友:
楼主判断功夫到位啊

网友:
呵呵,修系统供电应该好修的

网友:
秒杀轻松赚钱哦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楼主好幸运,点几下就把芯片换了,厉害

网友C:
楼主要写得开财详细点就好了,供电 , 开启电压等这些都没写

网友:
对啊,太简单了

网友:
解决问题 就行!

网友:
要是详细点就好了,,

网友:
这模块就修好了  真是简单  还是图纸的功劳最大!

网友:
南桥问题多,换

网友:
这么幸运的事情 我这么遇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要写得开财详细点就好了,供电 , 开启电压等这些都没写

楼主不是说EN3,3V有了吗?供电还会有问题

网友:
到自己手上都难的,别人修出来了都简单的,人家也是花了个把小时修出来的

网友:
这机好多坏这芯片

网友(2014-07-12):
有图纸 电路问题都不难修

网友:
为什么有时0.8有时0.2呢?0.8的时候这个电压应该已经出来了对吧?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楼主也不说明下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,值得学习!

网友:
其实这个机器的掉电的通病不是这个芯片,而是显卡供电芯片,修十台有八台如此

网友:
换芯片能好的,不错啊。。省了不少时间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短路  vcc  vdd en   ok换芯片 秒杀

不错,,看来楼主也是对这机器很熟悉哦。。

网友(2014-11-10):
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没查完就看一下EN有就换芯片,。。。。?????我们内地的话没有料板找不到的话

要等好几天才能等到芯片哦

网友:
想快的话先换芯片 不行的话再看图纸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:
没后级短路维修就是简单

网友:
直接换芯片。只有老手才敢这么干

网友:
加焊下 不会好吗?

网友:
这机器有个通病的,显卡供电芯片容易坏

网友:
楼主简直就是“短”“小”“快”

网友:
其实这就是经验

网友:
欠压保护。。。

网友(2019-09-05):
努力学习维修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