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DELL SE198WFPF显示器上下显示不一样

楼主(2014-06-09):
如题!请各位大神看看这显示器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屏和屏线的问题把

网友:
这是屏坏了,,,,

网友A:
应该是屏的事儿,补焊一下屏电路主芯片,或者换一个,升压那部分我就不懂了,可以研究研究!

网友:
屏或屏线有问题吧

网友B:
很简单啊,你用基地淘宝店的点屏套件,点屏试试,我感觉屏电路的问题,你好像修不了,拿出去修,回来对个缝,我这有人家收80元,回来向用户要200元的店铺,真是1分技术,9分嘴啊

网友:
像是背光出了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屏的事儿,补焊一下屏电路主芯片,或者换一个,升压那部分我就不懂了,可以研究研究!

补焊了,MCU的程序也刷过了,屏线也换了,还是一样,估计是屏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简单啊,你用基地淘宝店的点屏套件,点屏试试,我感觉屏电路的问题,你好像修不了,拿出去修,回来对个缝 ...

汗!200块钱人家买新的了,我这19寸三星显示器旧的300块钱都没有人要啊

网友:
屏有边上的那个黑色 或者绿色的 那个有些像 塑料纸一样的东西被撕下来了  这样子基本报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补焊了,MCU的程序也刷过了,屏线也换了,还是一样,估计是屏挂了

不行就别研究了,10元20元收了当配件吧!
我换灯管时不小心把屏侧面的模块电路用壁纸刀割断了,就成这样了!
费了好大劲儿都没接上!

网友:
有可能是驱动板 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

网友:
当然是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屏的问题 估计修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