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会修变砖的天语W719 !

楼主(2014-06-09):
朋友的天语W719,他刷机来的,现在不开机,我想刷机可刷机工具不认这设备!插电脑会发现USB设备!
下了个驱动驱动上是个  :Qualcomm HS-USB QDLoader 9008(COM4)试了几个刷机工具,
这个设备刷机工具都不认,没办法刷机!求高手指点!谢谢!

网友A:
最好是在XP系统下安装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是在XP系统下安装驱动

是XP系统呀!装了驱动设备管理器就出那个9008了!教教我咋整呗!

网友:
只弄过W619

网友:
大师!W619出这情况你是怎么修的呀?谢谢!

网友A:
你看一看这个http://tieba.baidu.com/p/253703794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一看这个http://tieba.baidu.com/p/2537037947

我先研究研究,不会了再请教你!谢谢哈!

网友:
可能我会弄

网友B:
手机变砖了,情况轻的是出现黑底黄字那么你就从新刷BP,刷完BP后直接按音量+和电源键直接进入REC刷592最新的ROM包,(注意不要开机进入桌面,而是刷完BP后扣电池直接进入REC刷ROM)

   情况重的则手机什么反应都没,但是连接电脑,电脑有反应,这样同样有救,如果手机没反应连接电脑也没反应那么久没的救了。
    这样的情况同样把手机连上电脑刷BP,只要电脑有反应就可以刷,没反应的就不用试了。
     以上两种情况刷完BP成功后扣电板,再安装电板后直接按音量+和电源键直接进入REC刷592最新的ROM包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手机变砖了,情况轻的是出现黑底黄字那么你就从新刷BP,刷完BP后直接按音量+和电源键直接进入REC刷592最新 ...

大师!教我咋刷BP呗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大师!教我咋刷BP呗!

BP刷入工具下载:http://www.592zn.com/thread-244028-1-1.html BP刷入教程:http://www.592zn.com/thread-244041-1-1.html

这里教程工具全有去看看吧,希望能够帮到你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BP刷入工具下载:http://www.592zn.com/thread-244028-1-1.html BP刷入教程:http://www.592zn.com/thread ...

怎么提示没有设备呢?是我哪里错了吗?有时间帮我看看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怎么提示没有设备呢?是我哪里错了吗?有时间帮我看看!

把勾全打上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勾全打上试试。

它瞬间闪一句话:MPRGfile not fou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