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570不亮机维修

楼主(2014-06-09):
维修机型:联想B570
机器故障:进水,可以触发不显示
拿到此机,拆机仔细观察了一下,无异常.触发电流升到0.67A不动了,初步怀疑某路供电未出,先测供电,发现显卡供电无,找
发现显卡供电由RT8208控制产生,测了下工作条件,发现boot脚有1.8V肯定不正常,此脚有vddp脚供电,正常应该为5V,我当时为了省事,直接飞线VDDP和boot,开机可以点亮了,但是不到十分钟显卡供电的上管就被击穿了,大短。后续只能老老实实的换了rt8208,显卡的上下管一起换了,是铁壳子的,第一次见啊。此后测试了半天都没问题

网友:
都是铁壳惹的事,

网友A:
楼主神 人啊。BOOT电压也能飞线。还好显卡没烧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神 人啊。BOOT电压也能飞线。还好显卡没烧掉

但管子被被击穿了

网友:
第一次看到  下次注意了,不能飞线

网友:
学习了。高手再发一些贴 谢谢

网友:
联想的乌龟壳到现在没焊好过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啊,这地方飞线不干掉显卡真是万幸。

网友:
电压低,先量阻值,一般都是芯片拉低

网友:
用铁壳的管子的机器问题真多啊!

网友(2014-11-11):
还好 你没把芯片拆了直接飞个电压过去

网友:
乌龟壳总爱出问题

网友:
学习了  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能盲目飞线

网友:
没有备份下bios吗。我需要

网友:
这本 龟壳 爱坏  通病了

网友B:
一开始碰上金属贴片的MOS时,用普通管子飞线替换试过,但是用不了两天就击穿了,不稳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开始碰上金属贴片的MOS时,用普通管子飞线替换试过,但是用不了两天就击穿了,不稳定啊

有些没办法 不换 B470类的  很多上管的S级那个点都烧坏掉

网友:
要是能发点图就完美了

网友:
修的很好 赞一个

网友:
记的有一次.准备去测下那铁壳子,师傅果断来了句.不要碰那.人家能亮的. 呵呵呵..

网友:
我的电脑和你描述的差不多,能修吗

网友C(2014-12-28):
引用 网友B:
一开始碰上金属贴片的MOS时,用普通管子飞线替换试过,但是用不了两天就击穿了,不稳定啊

这种代用很多都容易烧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代用很多都容易烧的

恩,淘宝有卖的

网友:
确实听厉害的   就算飞线也要加以个升压二极管升压电阻吧

网友:
原来如此boot不能直接飞5v啊。

网友:
呵呵你运气真好显卡没坏,不过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boot也能飞线拉电

网友:
显卡供电芯片很容易坏的。

网友:
b470和420很多芯片通用

网友:
手上有台这机子,卡在LOGO那里下不去,机子是进水的在硬盘那里,硬盘进水坏了

网友:
乌龟壳太烂了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BOOT引脚电压基本都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呢

网友:
又是铁壳 小管子

网友:
一般铁壳管要和芯片一起换的

网友:
自举升压应该从5v 开始  所以 芯片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铁壳我都是改的从来没换过

网友:
楼主这都敢飞线,厉害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