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2 i3集成的掉电

楼主(2014-06-09):
今天修到一台cq42 集成的,客户说用十多分钟会掉电,以为散热方面的问题,换了几个散热器都一样,用十几分钟就掉电,于是加焊hm55南桥,还是一样,换了南桥还是一样,cpu,南桥,都换了还是掉电,最后想到刷个bios试试,放上编程器,编程器提示错误,bios坏了,换了bios后不再掉电了,走了一堆弯路,晕!cfeon 的bios特别容易坏,最近遇到了很多用这类bios芯片的都坏的

网友:
BLOS程序破坏会有很多奇怪的故障的。

网友:
现在板子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,主要原因应该是BIOS越来越大,所储存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广,相应的问题也就原来越多,比如现在好多BIOS参与触发,以前哪有这功能

网友:
楼主BIOS和牌号奉献出来啊。

网友:
这个就是通病啊还要每次都要找BIOS换刷麻烦啊

网友:
刷BIOS,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