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关于联想g31t-lm主板 通病

楼主(2014-06-09):
联想g31t-lm主板,触发后bios喇叭一直滴滴滴滴滴滴。。。  论坛的大神们们已经找到了这个通病的解决办法,就是cup道北桥的线断了,我今天正好接到一张此主板,我来为大家呈上断线位置,供大家参考。

 会员4739252元2022-10-20 00:42

网友A:
用什么照的这么清楚?我照的就模糊

网友B:
看上去像是没有焊好吧,不是设计的问题,既然是通的为什么要留焊盘呢?

这个问题真的是个问题

网友:
谢谢分享下次注意下

网友:
估计是因为散热不好,再加上环境潮湿,腐蚀坏掉了。

网友C:
哈哈……,看了你的帖,我今天还真遇到了一块同样毛病的,秒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哈哈……,看了你的帖,我今天还真遇到了一块同样毛病的,秒杀了

呵呵  求分

网友:
加不了分了,只有1分可以加,就给你加1分吧

网友:
经典,碰到好几块了。都没得折
我还依为是用数码相机照的呢。。

网友:
品牌机怎么也这样,它故意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什么照的这么清楚?我照的就模糊

usb摄像头,进焦效果不错的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?

网友:
这个故障,反正不会太少的

网友:
额,遇到几张都修不好。原来是这毛病,下次遇到好好看看

网友:
谢谢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

网友:
还是设计电路板有问题。。

网友:
是这个板子的缺陷,我搞了几块,也是后面的线断了,而且短了好多根,我发现这个板子前端总线这里很容易烧。。。

那也不发出来分享分享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看上去像是没有焊好吧,不是设计的问题,既然是通的为什么要留焊盘呢?

这个应该是预留的检测点吧..

网友:
我遇到过,是有一根线断了,不过不是焊点段的,是焊点到过孔的一段里有断线,接上就行了

网友:
哎呀之前好多这样的板子没修好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应该是预留的检测点吧..

哦是这样啊,那这个就是设计时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什么照的这么清楚?我照的就模糊

在手机镜头下面贴个放大镜也可以,放大镜最好高倍点,还要带LED 灯的

网友:
学习了,为什么会断线呢

烧掉的

网友:
说曹操曹操就到,今天还真又接到一台这个。里面去看看有没有断线看了一会是发现有一个焊点虚焊掉了,接好之后故障依旧啊。算了不修了再一次放弃这种故障的主板

网友:
今天接了一块,果然是这里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!!!有的就不是那里断线了!有的找都找不到!

网友:
照片真清楚.腐蚀掉了

网友:
自然断的吗?

网友:
这个主板还有好多跑00哦,, 有的换南桥会好,,有的不行,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楼主好人,谢谢分享以后看见这个问题就知道是哪里了

网友:
看上去,像是设计不怎么好至易断线吧。。

网友:
CPU座下面?

网友:
设计电路板有问题。。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!!联想还有这种主板印刷效果不好的问题

网友:
这板子难道都是通病,这么说?

网友:
之前有一块,以为是座子的问题,当料板了,浪费

网友:
正好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,等回试一下

网友(2014-07-10):
今天接了一台和楼主的现象一样的 但是没有断线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昨天遇到同型号主板,上双核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、不跑码。上Q6600跑E1。有点迷了。该刷BIOS吗?BIOS的1256脚有波形。

网友:
可惜运气不是一般的好,一样的问题,但不是这个断线位置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感谢楼主分享 图横清楚

网友:
不错不错,再有这样的要好好看看。谢谢分享!

网友:
高手啊  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动手能力超强

网友:
楼主说漏了.还有个通病是3个电容大肚了.和清CMOS.是清电池那里.不是跳线

网友:
学习了。碰到这种板可以节省时间了

网友:
你的眼睛实在是太好了

网友:
遇到几张都修不好。原来是这毛病,下次遇到好好看看

网友:
楼主细心啊 这都看见了

网友:
学习了 ,修板子 还是得从外观先下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