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忙上传M2N68-AM PLUS 的BIOS,要编程器读取。

楼主(2014-06-09):
如题。
主板原BIOS损坏挡D5,刷官方下载的也挡D5,在论坛只下得M2N68 PLUS的,烧写后开机一切正常,但客户有“原货”心结,硬要原来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怎么没听明白,顾客是不是脑子只有一根筋?

修电脑别遇到中学老师,他们“懂得太多”,怕什么用起不稳定,实质上是不想给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老实话,这种人直接给他恢复原状,不修了

他来时就说是BIOS问题,他自己用官方的烧写过不行才拿来的,见我用别的烧写好了,他也能解决了就找借口想不给钱拿走。
*实在找不到原始BIOS,我只好偷梁换柱,把M2N68-AM PLUS的LOGO换到M2N68 PLUS再刷,收钱为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