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开机到滚动条后掉电PE也是一样

楼主(2014-06-09):
这款机型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,接到机器后把外设一个一个排除、屏蔽网卡等还是到滚动条掉电。想偷下懒就在论坛里看了下有没有类似问题,论坛找到类似问题有说CPU坏、刷BIOS、刚好手里有一颗I3CPU就试了下,故障依旧存在。接着刷BIOS无果,看来偷懒不是每次都成功的。只能自己找问题了,主板上也没找到什么明显故障就再次跑到coms里看了看,无意中把 Gr aphic Device    Swi tchable Graphics切换成了 Gr aphic Device   UMA Graphic后就正常进系统了,上百度查了一下才知道只能用集成显卡了独立显卡被屏蔽了。看来故障就是独显坏了导致的,机器是朋友的说没必要修独显了能用就行了。亏大发了本来都不用拆就能解决的故障.......
  再发一张前些日子回老家看到的画面 下尿了,最少4条以上

网友:
这是蛇吧
楼主能不能回复下告诉我照片是什么吗?睡不着觉,真TM好奇!
真看不懂下面那照片是什么

post_deleted

网友:
吓死人了 楼主

网友:
就几条蛇啊,我怕蛇不敢捉。给他们看个个都气的说我怎么遇不到

网友A:
还是不抓为好。。 都不知道有无毒的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是不抓为好。。 都不知道有无毒的。。

他们说是叫什么菜花蛇没毒的.....没毒我也不敢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他们说是叫什么菜花蛇没毒的.....没毒我也不敢摸

我也一样,看到蛇就怕了。。摸都不敢啊。别说抓了。。 呵呵。。。

网友:
我碰到一台惠普510集显故障差不多,只能安全模式进系统,故障还没找出来

网友:
这个的意思是说这笔记本 独立显卡坏了导致进不了系统  然后楼主把独立显卡切换成只是用集成显卡就可以进系统了吗?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,蛇很有意思的动物。

网友:
搞只蛇 很恐怖  不过经验得学习学习

网友:
这种太常见了。。我遇到过几个显卡慢的

网友:
什么东东啊  。。。看不清

网友C:
我的妈呀,是蛇吗???

网友:
双显卡 ,,,,就怕玩游戏的人,,不然集成也够用了

网友D:
BIOS还可以设置 太人性化了。都赶上台式机BIOS内容了

网友:
最后一张图   惊呆了。双显卡切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妈呀,是蛇吗???

是蛇,头一会亲眼看到这么多在一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IOS还可以设置 太人性化了。都赶上台式机BIOS内容了

呵呵,BIOS里一个英文都不懂,碰巧被我切换了一下上百度查了才知道

网友:
又受教了 楼主要多多传授经验哦

网友:
这个机独显的板有两种,有一种是没集成显卡供电电感的,如果是这种的话可能够样设置是不行的

网友:
值得收藏 现在好多的双显卡 显卡坏的

网友(2015-02-27):
独显问题呀,哈哈

网友:
哇噻,最怕蛇了。天啊

网友:
屏蔽以后再系统里面能不能看见 能不能打开?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让人少走弯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