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心上的小电容两端对地都为零是否可以判定核心烧坏?

楼主(2014-06-09):
如图
上电散热片很烫,蓝屏

补充内容 (2014-6-26 23:15):
首先这张卡不是山寨卡哦,是丽台的专业绘图卡,是Quadro FX1800 图片是我拿掉散热器后的样子,原装,没动任何东西,只是用户反映开不了机,显示器蓝色,不是蓝屏且显卡一开机就超烫,我试了确实,怀疑供...

网友(点评):
G94小电容对应的电压只有2.5V和显存供电,你测右边的小电容短路有可能显存短路或加焊加爆了GPU,这卡山寨96,用的笔记本的核心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判断太粗糙了吧,有的核心对低很小的

网友:
这种电容都是各个供电的高频滤波电容,其中只有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比较小,但是G94的值也是有几欧姆的,就是用数字表也可以测出来。如果照楼主说的都为0,就说明所有的供电都短路击穿了,那基本上核心就没救啦。

网友A:
确定是0,不是0.几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确定是0,不是0.几吗?

确定是零,没有点几 还有种可能 0.xxxx,VC890C的表,估计测不到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确定是零,没有点几

如果电容没坏的话,有可能就是GPU挂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电容没坏的话,有可能就是GPU挂了。

是所有小电容都这样,所以我也估计是GPU挂了,应为没有修过高端卡,不敢确定,以前测过0.1左右的都还是正常使用的

网友C:
大多数的主芯片的电容阻值都是很小的。。  能开得亮机应该不算短路吧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多数的主芯片的电容阻值都是很小的。。  能开得亮机应该不算短路吧。。

是很小,但是以前碰到的都能测出个不为零的读数,碰到0.1左右的,这个测不到读数了,不敢确认啊,高端卡,伤不起

网友D:
做吧,做了不行就扔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所有小电容都这样,所以我也估计是GPU挂了,应为没有修过高端卡,不敢确定,以前测过0.1左右的都还是正 ...

这个是这样的一般桥上的电容的对的阻值都很小,像北桥上的小电容对地有的只有0.3-0.5这都是正常的,如果是0,就是短路了,不是电容坏就是桥坏。

网友(点评):
修主板的,也把那一些啥南北桥也拿来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做吧,做了不行就扔吧。

BGA?核心如果挂了做也木有用啊,还浪费我机器耗材 看来专业卡也不咋滴啊

网友:
电容你没有拆下来测量吗?把电容拆下测量看是不是对地还是0.

网友:
应该分开测量吧,你这样测不准

网友:
发烫应该是GPU挂了吧

网友:
有些显卡核心上面的电容,对地的值也只有几欧姆的。
也是好的,好难判断的。

网友:
越高端的卡,对地就越小,只要不是0欧应该没有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GPU坏了

网友:
主芯片的电容阻值都是很小的

网友:
这个和你的表的精确度有关,有的本来就很小。有好的作为参考才能确定。

网友:
首先这张卡不是山寨卡哦,是丽台的专业绘图卡,是Quadro FX1800 图片是我拿掉散热器后的样子,原装,没动任何东西,只是用户反映开不了机,显示器蓝色,不是蓝屏且显卡一开机就超烫,我试了确实,怀疑供电短路,测到GPU上的小电容全是零,vc890c+的表,所以怀疑是GPU挂了,想请教各位

网友:
不一定的GPU 很少烧坏的  有些显存颗粒短路 就会出现这个样子的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