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谢迅维网,东芝上网本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的问题解决了!

楼主(2014-06-09):
        前两天接到一部东芝NB200的上网本,故障原因是有时能开机,但大多时候却开不起机,能开机时进入系统上网看电影什么的正常,但只要一关机,或者是想重启均不能正常启动,只是电源灯亮,其他无任何反应。
        开始先排除了屏线问题,外接显示器问题依旧,因为我没有专业的检测工具,只能到百度搜索维修经验,看到很多关于时而开机时而开不了机的维修经验,都认为是桥虚焊造成,于是,我便试试压桥启动,也不知是碰巧启动了,还是真的压到桥脱焊位置了,机器竟然神奇的启动了。
        于是,我便想当然的认为是桥的问题,直接拆机,加焊……,费了好大劲,终于加焊完毕,但是……。不说你们也知道,问题依旧,它开心时就启动一次,不开心时怎么都启动不了。
        我们这些三流的维修师傅,通常都是有问题了就换板,所以就告诉客户要换主板才行,说桥挂了(大家别喷,刚学的)。客户也同意换板了,我也乐得清闲,把电脑丢一边,上论坛灌水来了。
        好在我那么清闲,正好看到一个原创维修精华贴,是叫“雨落繁华”发的一贴“ LA-5971P进水维修一例”,我仔细的看了他的贴子,并看了每一个回复,也很感谢楼主的细心回复,对每一个求教的学员都能耐心指教,在看到9楼的一个回复后,给了我很大的启发,我的笔记本很可能也是因为BIOS引起故障,从而导致时而开机时而又开不了,于是,我果断的刷BIOS,短短几分钟时间,解决了困扰我几天的问题,机器顺利的启动,不论什么时候开机,如何重启都非常正常了。
        真心感谢迅维网,感谢“雨落繁华”。特此发贴,一则告诉大家,有的小问题可通过刷新BIOS解决,另一则是希望以此回馈所有帮助过我的网友们。衷心感谢!

网友:
还真是巧,这毛病也很奇怪,一般BIOS程序真的要是出问题都不会开机的

网友:
不知算不算坏习惯,一般我都不去刷BIOS,看来以后得注意了。

网友A:
这种情况容易返修,不要高兴太早。多测试几天吧。

网友:
楼主还是有点功底的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容易返修,不要高兴太早。多测试几天吧。

别吓我呀!我本来说多测试一天的,但刚才客户就跑来拿走了!我说保他一个月,希望一个月不要出问题了,阿米豆腐!!!

网友:
是不是BIOS芯片虚焊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别吓我呀!我本来说多测试一天的,但刚才客户就跑来拿走了!我说保他一个月,希望一个月不要出问题了,阿 ...

也不一定,只是我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善意的提醒。

网友:
东芝NB200的机器BIOS程序是容易坏,BIOS程序 坏是这个机器的通病。

网友:
我遇到一台就是刷不起来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,谢谢分享经验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,很多问题,刷BIOS有时能解决.

网友:
疑难问题,一般都出在桥或BOIS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也不一定,只是我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善意的提醒。

谢谢!经验在于积累!

网友:
感谢楼主这个分享出啦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