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31m

楼主(2014-06-09):
技嘉ga-g31m-s2c 被雷批过 开机风扇转 就是不跑码!!大神 给分析下!!谢谢

网友:
雷劈过了 先看看网卡

网友:
先拆了网卡,看看跑码?

网友:
一般应该是网卡故障。

网友A(2014-11-01):
网卡不是致命性故障换CPU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网卡不是致命性故障换CPU

CPU也会P坏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也会P坏??

台式机的。CPU好少坏的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板子目前维修率很高 正要学习一下

网友:
被雷劈 一般是网卡的问题 把网卡吹下来就好了

网友(2014-12-07):
一步一步检查不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