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00开机跑电流0.3A左右

楼主(2014-06-09):
机型:联想inter独显SL400
故障:开机电流0.3A不动

       这款机有这个通病SL400开机跑0.30,所有电压都有,不放CPU就跑0.28,放了CPU跟没有放一样的,开机CPU不会发热,+3.3VS不够,拉低成2.2V,时钟南桥所有的+3.3VS都只有2.2V左右,而+3VS是由Q9103这个芯片转换出来的,换掉就可以了。我这台也是VS电压过低,但是是+5VS,它是由Q9104芯片转换出来的,现在实测电压只有4.1VQ9104并没有深度导通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1/06/clip_image002.jpg。将+5VS短路到+5VSUS,可以开机显示,但这样改是不行的,大家都知道风扇.其它都是通过+5VS供电工作的.所以还得查真正的原因。测RC-12VS只有5.6V明显不对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1/06/clip_image003.jpg。查12VS是由12VSUS转换而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1/06/clip_image004.jpg。是由u8101控制,以为找到真凶了,可没想到,换了还是一样。想一下,此电压是由R8122R8114分压而得。折下电阻测得,没想到R8122的阻值变小了,有在论坛上看到过有这种事,自己还是第一次修到,806K的电阻阻值现在却是286K。不相信吧。我也不信,还以为自己拆错了。呵~~~找了个电阻焊上U8101412SUS-ADJ完美产生。Q9104的+5VS也恢复了正常电压,附上图纸,点位

网友:
图片没上成功,请管理员删除已经重发了,可以有图

网友:
原来是转换电压小了,导致CPU电压没有。 可是如果你+5VS直接和+5vsus直接相连,待机芯片会不会发烫?

网友:
0.3肯定是电没起来。

网友:
好,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又可以秒杀了~

网友:
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2SUS-ADJ电压不正常机器跑0.3A 进水机 U8101四脚断造成的

网友:
额。。。。我来学习咯

网友:
有电阻分压的确有时要把电阻拆下来测测,正常不

网友:
应该是少哪个电压

网友:
学习学习,闲得没事做

网友:
手头有一台也是电流到0.3左右,可是我这是没有CPU电压,你所说的转换电压都没问题,不知道怎么下手了。

网友:
这个图纸我怎怎么下不下来啊啊

网友:
电阻变小这样的事情真没遇到过呢,蛮整人的

网友(2014-07-14):
动态图放大

网友:
继续发扬,wo jixu a 继续啊

网友:
不错   这机子问题真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