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nter独显SL400开机电流0.3A不动

楼主(2014-06-09):
机型:联想inter独显SL400
故障:开机电流0.3A不动

      这款机有这个通病
SL400开机跑0.30,所有电压都有,不放CPU就跑0.28,放了CPU跟没有放一样的,开机CPU不会发热,+3.3VS不够,拉低成2.2V,时钟南桥所有的+3.3VS都只有2.2V左右,而+3VS是由Q9103这个芯片转换出来的,换掉就可以了。我这台也是VS电压过低,但是是+5VS,它是由Q9104芯片转换出来的,现在实测电压只有4.1VQ9104并没有深度导通。将+5VS短路到+5VSUS,可以开机显示,但这样改是不行的,大家都知道风扇.其它都是通过+5VS供电工作的.所以还得查真正的原因。测RC-12VS只有5.6V明显不对。查12VS是由12VSUS转换而来。是由u8101控制,以为找到真凶了,可没想到,换了还是一样。想一下,此电压是由R8122R8114分压而得。折下电阻测得,没想到R8122的阻值变小了,有在论坛上看到过有这种事,自己还是第一次修到,806K的电阻阻值现在却是286K。不相信吧。我也不信,还以为自己拆错了。呵~~~找了个电阻焊上U8101412SUS-ADJ完美产生。Q9104的+5VS也恢复了正常电压。附上图纸加点位

网友:
楼主还真细心,挺你

网友:
电阻损坏,阻值变小还第一次听说,而且还是大阻值电阻

网友:
好好学习,天天进步

网友:
多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和资料。收藏了。

网友:
这机子修的比较少了现在。。

网友:
还有电阻阻值变小的呀 这还真没遇到过哦

网友:
只听说电阻阻值变大,没听说过会变小的啊,算是长见识了。

网友:
阻值变小还第一次听说,以前老师讲的阻值只会越来越大,真是什么事情都有啊

网友:
不错秒杀 vs电压不正常  导致后续问题

网友:
阻值变小的很少有,但是确实见到过。

网友:
维修是个细致活啊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