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0老烧适配器

楼主(2014-06-09):
今天客人送来一台联想B470的。他说老烧适配器。之前原装的烧了。买了个2个月就烧了。。后来又买了个原装的还是一样烧........

网友A:
有短路了,插上可调电源看电流,有可能是CPU供电的乌龟壳快不行了

网友B:
可以考虑换个大功率的电源,最大的好像有6.7A

网友:
好好学习,天天进步

网友:
最好拿电流表看一下使用时有多少安电流才好判断

网友:
估计CPU供电的上下管坏了 造成大短路引起

网友:
重点检查充电电路

网友:
主要看看CPU供电,还有电池的冲放电路这一部分。

网友:
估计是大电流引起的烧电源适配器。查查看哪里有大电流。

网友:
有短路,用直流稳压电源试试,看看电流多少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 查电流和cpu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短路了,插上可调电源看电流,有可能是CPU供电的乌龟壳快不行了

呵呵。换了个原装电源

网友:
待机电流正常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短路了,插上可调电源看电流,有可能是CPU供电的乌龟壳快不行了

待机电流正常,,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考虑换个大功率的电源,最大的好像有6.7A

呵呵。。。原装电源多不行

网友:
解决了没有

网友:
老换电源不是好办法,查查引起大电流的原因。。。

网友:
家里的电压不稳吧,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情况 ,,, 应该不是本子烧的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考虑换个大功率的电源,最大的好像有6.7A

肯定是CPU供电MOS管有问题。导致的。是铁片的,要注意看。有微微发烫的感觉。而且待机高。把板子拆出来好好看看吧。对有会有帮助的。

网友(点评):
同意,先换铁龟管,看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