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0sl 不亮机

楼主(2014-06-09):
型号:ASUS X50SL
板号:F5SL  独显  SIS芯处组
故障:加电电流跑0.22--0.78--0.84-1.3A--0.81A 不亮机  有时跑到0.84A就上不去了。
维修过程:1.加电开机如上电流到1.3A再跳回0.81A,测主板各电感电压,正常
                  2.风枪加热显卡,故障依旧,加热北桥也一样,换CPU还一样
                  3.用老掉牙的示波器测  LPC AD线, 有一次波形,初步确定机器已跑码,档内存。
                  4.测内存VDDSPD: 3V。VREF:1V。VDD:1..8V 测195.197脚,有3V电压,但没波形
            5.没内存槽旁边的晶振,波形正常。(本人这几天在基地上学习示波器使用。看了几个贴得出的思路,望指点)
6.没有思路了,请各位指点一二。谢谢!

网友:
内存不过,重点检测内存的条 件

网友:
先刷个BIOS吧

网友:
先BIOS ,后再考虑换桥了

网友:
维修经验,当内存,应该是内存问题吗?

网友:
换掉南桥,要是IBM的南桥就直接换吧  楼主

网友:
检查内存BUS有没有问题,查看显卡BUS状况。希望可以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