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了台东芝L-700不触发保隔不过

楼主(2014-06-09):
今天弟弟接了一台东芝L700,一拿到手上一看红色的很熟悉记得好像自己有图纸,看了一下电脑找到了
接直流电源没有电流,待机电流没有,估计没有过保护隔离电路,拆开量了一下DC头有电压证明电已经到了主板了,还是没有电流!
接着测各电感对地阻值,正常,只有GPU供电电感 阻值超低只有0.04这么低..本以为是短路,其实是正常的,
后来拆了电感,后再修保护隔离电路,查了一下PQ1  3脚 有电压  4脚没电压  PQ2  1脚有电压,3,4脚均没电压,所以电压没有到达VIN就是公共点无电压咯,

查了一下PQ3的条件,只有6脚为9V左右电压,2,3脚无电压,5脚应该是要高电平才起作用的,5脚的信号来自于32页的IO引脚上来,具体就不查了,
这样PQ1 和PQ2才能达到低电平开启的条件,所以手上没有PQ3这些元件,也不知道怎么找,我只是个新手,所以就想了一下原理直接拆掉,试试,
马上拆了果然待机电流有了,按开关,电流哗哗上去了显示了!这两天秒杀了两台简单的,

昨天还有一台联想的暗屏,有空再发一个帖子

网友A:
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高手们,这个PQ3具体的作用是什么?没有了,会不会影响充电电路,因为接电池,接充电器第一次接是能充电的,第2次就不能充了大电流直流电源保护,所以想问一下这个PQ3不补回去会影响机子吗?请高手指示!

网友:
维修实例。楼主很谦虚,多谢分享。

网友:
不错。虽说隔离比较简单。但是我还没有修到过,感觉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

网友:
PQ3一定要补上去,不然上电池后会不充电,还有大电流。PQ3里面是NPN和PNP的两不同的三极管,一定要找样的装上去。

网友:
检测到适配器发出的一个信号,这个管要装回去的,问题应该不在这地,D/C#不正常啊?

网友:
每个元件都有其存在的理由,楼主这样做有点顾此失彼,直接影响以后电池的充电的,严格来说这个维修并没有完成。

网友:
是继续查D/C#这个信号吗

网友:
楼主最好补一个  否则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用

网友:
我试过,第一次插上电池,再充电没问题,拔了充电器再插就大电流短路

网友A:
要重新拔了电池在重新装回去电池,再插充电器才能充电。估计这个管子不一定坏,可能是IO发出来的D/C#不正常,没有高电平发出,导致PQ3和PQ4不工作的,所以估计可能IO有问题都不一定

D/C#应该是低电平吧。低电平使得两个三极管都截止,这样VIN经PR3和PR7分压后加到PQ1的1脚使PQ1导通。

网友:
哎,我的技术不好,芯片了解太少了,芯片的引脚定义要加强,不然算不上芯片级维修

网友:
这样会不会 很容易返修来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高手们,这个PQ3具体的作用是什么?没有了,会不会影响充电电路,因为接电池,接充电器第 ...

不关PQ3的是,是别的原因

网友:
楼主把图纸上传呗!!

网友:
PQ3 6脚输出正常啊

网友:
路过学习希望看到下文

网友:
楼主修好把图纸传上来分享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重新拔了电池在重新装回去电池,再插充电器才能充电。估计这个管子不一定坏,可能是IO发出来的D/C#不正常 ...

补充下,刚说错了是适配器过来的电压经过分压不是VIN经过分压。D/C#在电池供电的时候是高电平控制PQ4导通分压从而使PQ2导通,PQ1截止,来达到电池放电适配器隔离的目的。

网友:
楼主那样弄的话,用电池正常吗?

网友:
修好?现在修了一半说电池也有问题直接给客户了,能开机直接给客户了,没有多想,,,下次回来再修吧....估计不用电池,不会有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