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E1-471G进水机求助

楼主(2014-06-09):
按开机屏幕白屏,PU6是TPS51650 ,PU8是TPS51601.PU6有供电都正常,没有发出了1.8V左右的PWM信号给PU8,GSKIP#为高电平,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,谢谢!
求助
进水

网友:
没有图,真心的没看懂你上面说什么,但是试问外接能显示吗。这样的情况最后屏线好好清洗下。

网友:
换个屏看下了

网友(2014-08-15):
我只知道要跑了码才出电压的

网友:
说明你的机还没有跑

网友:
这个没图纸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啊!怎么帮啊?

网友(2015-11-09):
机还没有跑

网友:
要是能发张图纸过来就好办多了,

网友:
http://bdbdf.01ny.cn/bbbb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