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硬盘的怪问题,向大家求教一下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4-06-09):
厂家:希捷
型号:ST3500418AS
固件:CC38
容量:500G
问题描述:
从几个月前开始断断续续有的“吱”声出现,每次出现这种响声,系统就会短时间内卡住,片刻后恢复。但问题并不严重,有时一会儿出现几次,有时好几天都没事。
我用软件扫过各盘,均未发现有任何问题,貌似正常。
几天前问题开始加剧,因为我挂有三个硬盘,于是我排查了下,确定了出问题的盘。同时排除了数据线、电源线、供电不足的可能性。
因为出问题的并非是主盘,而是资料备份盘,所以并没太在意,把它拔掉,在电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,开始在网上找修硬盘的软件和资料。
资料当然是找了一大堆,但说实话大部分都看不大懂,一些软件比如PC3K、效率源什么的看来看去还是完全不会用,但幸好还有个MHDD,这个似乎不难的样子。
于是拔掉其它硬盘,只连上出问题的硬盘,然后用启动U盘启动。
结果大问题出现了:
一开机硬盘就不停的“吱吱”响,频率一秒多一下的样子,反正很规律。
同时BIOS检测不到硬盘。
虽然硬盘一直在不紧不慢的“吱吱”响,但反复搞了几次又检测到了,于是进DOS系统打开MHDD,检查磁盘坏道。
在用MHDD检测坏道的过程中,“吱吱”的响声消失。
检测完毕,没发现任何坏道,一切正常。
重启仍然用U盘启动,进WIN7 PE系统,看了下,貌似一切正常,读取也正常,没有任何问题。
我以为它好了。
然后接上其它硬盘,启动,又开始“吱吱”响,BIOS又找不到它了。
没办法,还是把它拔掉。
在网上找了一圈,发现这里貌似很专业的样子,所以冒昧向大家求教一下,这种情况算个什么问题啊?

网友A:
磁头坏了,硬盘没得救了

网友B:
硬盘在读写数据的时候有吱吱声音,BIOS下都检测不到硬盘了,那怎么还能MHDD检测

网友:
是电源功率不够吗?

网友C:
单独正常,合一起不正常,楼主有说电源功率够的,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磁头坏了,硬盘没得救了

谢谢,我先买个硬盘,到时候再试试看能不能把资料挽救回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盘在读写数据的时候有吱吱声音,BIOS下都检测不到硬盘了,那怎么还能MHDD检测

反复重启试了多次才检测出来的,然后就又不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单独正常,合一起不正常,楼主有说电源功率够的,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。

没啊,单独也不正常的,检测不到啊,反复重启试了多次才又检测出来的,然后就又不行了。
我说排除电源功率问题,是因为我之前试过一个盘一个盘挂着试的,才确定了出问题的盘。
只不过当时还BIOS还能认盘,就是盘里一通电就一直响,而且卡机。
后来认不出来,是停了一段时间后再接上出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确实存在,现在我就有一个ST的硬盘,开机就敲盘,敲一至二声就可以进系统,MHDD检测一切正常,没有坏道,连红点都没有,但是一直在使用,如果LZ的资料重要就快点备份资料,LZ的硬盘肯定是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已经不稳定了,所以时好时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