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优派VX2240W黑屏保护,亮一下两秒黑屏,蓝色指示灯常亮。

楼主(2014-06-09):
1、测了一下4根灯管有3根电流都是740mA,而有一根是800mA,会不会是灯管问题?
2、网上找的电路图跟电路板不一样,图好像是电源高压分离的,板是电源高压一体的,PWM芯片是OZ9938G,那位高手能给点思路。

网友A:
电一下灯管 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一下灯管 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

如何电?用万用表看火花?

网友:
用灯管测试工具测灯管是不是好的,如果是好的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啦

网友B:
外接四根灯管试试就明白了!

网友C:
先用好的灯管判别是高压条还是灯管的问题。剩下就好办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先用好的灯管判别是高压条还是灯管的问题。剩下就好办了。

这个怎么判断?把灯管换了还是怎么弄

网友:
明显有一个灯管不正常,建议全部更换

网友:
电容没问题?  那就是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了  楼主会点灯管不 不会直接换个高压条试下吧

网友:
高压板或灯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外接灯管试试就知道了

740MA 800MA差的不是太多 难道不行吗 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问题把,求指教

网友:
用好灯管代换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去,叫你外接灯管来试,前提是最好是新灯管

......不是我的帖子 是LZ的 我就问问不懂的 问题你能告诉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怎么判断?把灯管换了还是怎么弄

先找一个屏碎灯好的屏,把灯管拆出来,插在这机器高压板上,接上VGA信号,点一会儿看看还会灭不?
要是还灭就是高压板的事儿,点好久都不灭,就是它的灯有问题呗!换灯有风险,要跟客户报风险哦!坏了不管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外接四根灯管试试就明白了!

其实我自己也是想这样做的,不过暂时还没灯管,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到底怎么看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用好的灯管判别是高压条还是灯管的问题。剩下就好办了。

谢谢,我看也只能这样了,其实我想问的是,差别这么小的电流,会引起保护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原机电源高压一体板对灯管的电流值要求很高

哦 ,要换就换 就得都换是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70824-1-1.html这里面有VX2240W图纸

谢谢提供分享。

网友:
修理是大胆怀疑,小心求证。祝你成功。

网友:
是不是暗屏的先,在灯光下可以看到

网友:
黑屏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 高压 灯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