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怎么解释,烧写自身BIOS挡D5,烧另一种BIOS顺利开机

楼主(2014-06-09):
华硕M2N68-AM PLUS主板挡D5,用官方BIOS烧写也挡D5,但用M2N68 PLUS主板BIOS,不管是官方下的或是编程器读取的,烧写都能正常开机。想不通???

*两个版本不能DOS或自带程序互换刷写。 M2N68-AM PLUS 的高新版本是1804,M2N68 PLUS的最新版本是1701。只有用编程器烧写为某一版本后,再用那个的升级版能DOS或自带程序刷写。

网友:
是不是版本不一样呀?

网友:
用官方BIOS烧写也挡D5,但用M2N68 PLUS主板BIOS,不管是官方下的或是编程器读取的,烧写都能正常开机。想不通???
-----这说法好像挺矛盾的。

网友:
很有可能版本不一样

网友:
再用用官方BIOS (當D5的BIOS)
亮机后在刷一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