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n4010 8声和5声报警

楼主(2014-06-09):
索尼N4010开机不显,外接灰屏,有时候触发电流高一点的时候大声报8声,外接灰屏;再触发电流小一点的时候报5声很小的报警声《耳朵要贴着喇叭才听的清楚》。换个显卡换过显存,换过CPU试,换过屏,换个屏线,做过南桥,赤裸裸求助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(点评):
理论上8声北桥,5声COMS电池啊

网友:
外接式黑屏还是灰屏啊,你这整的有点多啊,通过你说的这现象就是显卡问题啊。但是你整了这么多就比较麻烦了,其实直接换显卡就OK了

网友:
是DELL N4010吧  AMD的芯片组

网友:
这个得找图慢慢修,不行就换板子试试

网友:
Sony有N4010的型号吗?

网友:
DELL 报警 8声显卡 5声 时间校正不对

网友:
有些是桥或者屏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不要一昧的换显卡  看下图纸    有时候屏不是直接到显卡  就不定 直接到北桥再到显卡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