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联想LS2023WC LED 液晶显示器 不通电

楼主(2014-06-10):
机型:联想LS2023WC
故障:该机子是LED的  插上电源 无指示灯、无显示
拆机测量如图:
期间有一次出现正常能显示的,但是后面就一直不显示了。测电源输出5V  24v(因为灯管没亮空载应该高点)都正常  缺少3.3v开启电压,用镊子一起把PWM和ENA 拉到5v 屏幕能亮 但是亮度会闪。 接上驱动板输入视频型号,不显示图像。通过这个是否就能断定是驱动板问题了,还有是否有师傅遇到过这个一般是什么部位造成的!

网友A:
指示灯没有,说明电不到,跑跑线就知道原因了

网友:
坐个沙发

edisong -5 严禁灌水

网友B:
拔掉按键试试,加焊主芯片,或重刷一下MCU程序!干吧!

网友C:
按键,驱动板问题。

网友:
坑定驱动板

网友D:
驱动板上的供电都正常吗

网友:
要是驱动板供电都正常  屏也正常的话 就是电源板的功率不够  换板即可

网友:
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,为了提高维修效率,一般直接换驱动板了,然后你可以再细细研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源板供电正常,驱动板问题,最好刷程序来看

貌似我还不回修LED的显示器,求指教

网友:
改个电源板不就知道是不是驱动板问题了

网友:
电源板有3.3吗,led能亮说明高压基本没问题,
昨天修个电源没有3.3,修出3.3发现驱动板挂了,最后改版了,,

网友:
不能直接5V电流太大,开启脚一般都会有一个Q控制,看它坏了不?

网友F:
改个驱动  上去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指示灯没有,说明电不到,跑跑线就知道原因了

测了按键是正常的,电压也有3.3v 我把PWM 和ena 拉到5V  屏能点亮了。但是没图像,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驱动板了,收到没合适的驱动板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拔掉按键试试,加焊主芯片,或重刷一下MCU程序!干吧!

按键之前拔了测试过  现在应该基本可以断定是驱动板了 我把PWM 和ena 拉到5v 能量但是没图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按键,驱动板问题。

恩 应该是了 谢谢帮忙分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驱动板上的供电都正常吗

5v 3.3v 都正常的 我在怀疑是不是程序问题  可惜现在手头没刷程序工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改个驱动  上去试试

恩 手头没合适的驱动板  频线 帧数不同  谢谢帮忙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