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H61主板不过内存维修

楼主(2014-06-10):
昨天别人买一个磊科路由.回去不会设置.说没法进入配置界面..晚上抱着主机一起过来了..因为主机没有问题.直接用他的机子当面演示了一下怎么配置路由器..还用我的线测试路由器没有问题能上网...帮他配置好了后拿走了..没过几分钟.打电话来说主机没法启动..我也是郁闷..就问他有没有摔到或者碰到..说没有..挂了电话了可能试了几下又拿来了.因为正在给别人装系统..就拉个根线.插了蜂鸣器开机.  开机就报警4,.循环报.擦内存条.刮槽子没效果

拆了板子后上电测.主电压都正常..PCIE A11脚复位正常3.3V  A13 A14都是0.4V时钟算正常.测内存的负载电压0.7 .SPD3.3  118脚SMBCLK3.2V正常.   238脚SMBDATA 就不正常了.0.9-1.1的跳. 断电了看了一下.南桥边上靠近开机针的地方有腐蚀.用洗板水擦了一下再上电238脚有了3.3V 但是蜂鸣器还是一样的报警..头就大了..又不能插诊断卡..觉得真倒霉了..那人又在边上说怎么会抱来回去就坏了..我忍了一会.回了一句.我盖子都没揭.我也不知道.只是这个地方腐蚀了一块总是有问题的..然后到处测..摊上这样的事情真是烦的很..后来觉得不一定马上弄的好.就让他回去等我电话..洗完澡了..斗了一会地主..还是修一下吧..就顺238和118脚跑线..

跑到了南桥边上有腐蚀的地方.就感觉有戏了..后来真有发现..118脚连到了一个空了焊盘的点上..238脚没有..这2个信号一直都是一对的..应该是断线了.就刮开了238脚的线.用镊子短接..然后开机..不报警了..滴了一声..   那就好了嘛..板子小不好补线.把边上的一个SATA口拆了.然后随便补了一下.打了坨胶粘了一下..装机子里面发个了消息让他来拿..

没钱收的事情做起来真的好没意思啊.. 这个板的这2个信号的上拉做在了别的位置..开始只是腐蚀后漏电导致电压低.洗了一下不漏了..但是腐蚀的地方断线了..信号南桥还是收不到..导致认不到内存!!

开始没有想到发帖..照片都是好了以后照的.顺便发上来这个板子的BIOS..

盈通H61战警 REV 1.1.zip

网友:
修板子得仔细啊

网友:
现在的主板都没有PCI的插槽是麻烦点。。

网友:
楼主跑线的功底不一般呢

网友:
跑线的功夫可以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PCI的主板确实比较麻烦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跑线成功,楼主不错

网友:
断线要仔细看

网友(2014-07-11):
楼主好强大,H61,诊断卡都不能插,烦恼

网友:
楼主真牛逼 ,这种问题都能搞的好

网友(2015-12-18):
没pci插槽的板可用pci x1的诊断卡啊

网友:
这年头主板维修很累,又收不起钱,一般主板维修费20元,像这种故障直接换主板好了,还跑线真的很累

网友:
值得学习。。。受教了

网友:
技术好心态也好,要是我会给他指出问题并收钱的。

网友:
楼主,这事还要你负责,真是耐上你了,没有钱的事,让他换主板算了,换主板还能挣 一点!

网友:
跑线很牛啊。

网友:
跑线NB啊,这都能跑出来

网友:
主板还修呀厉害,我都不修了

网友:
楼主不错。修主板就是个苦差事。跑线啥的。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!!!!!

网友:
H61的板子现在真是不好修

网友:
我想问下电脑主板的线只有正反两面,没有内存线吗?这跑线我感觉在服务器板子上完全行不通啊。。都是十几层板。还有怎么跑线,求教育!!!

网友:
为什么你先想到跑线238和118的线路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