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场效管替换求助

楼主(2014-06-10):
图片上的场效管能用86t02gh替换吗

网友(点评):
用CPU处供电管就行

网友:
我们都不管型号,主板上的随便换!据说CPU供电MOS管功率大,因为它是12V供电的!

网友:
找同电路的换一下。

网友:
CPU供电部分的  可以 通用

网友:
CPU供电上下管就同型号,其它随便

网友:
主供电用的大功率MOS管可以用在它处,其它的小功率MOS管用在供电处就不太合适了。

网友:
同电路的换换没事

网友:
理论上来说大功率的可以替换小功率的,主板上CPU的供电管应该是可以替换的。

网友:
主板上CPU那块的场管就行了。

网友:
看你这个管子 神州主板上面挺多,替换要看是在哪附近的P N要分清楚

网友:
在功率换小功率的管就行了。。。

网友:
哪里拆的换哪里     再也不担心  不会换了!

网友:
分清楚P与N,高电压代低电压,大电流代小电流
主板上基本上是N管,CPU边的基本都能代其它的管,反之则不可

网友:
料板上拆cpu供电部分的就行

网友:
今天学到了个主板上大多都是N沟的管!!!

网友:
这个好像用50N024是不是可以替换的。我的是KIOS0803的,换后出现烧其他场的管,真是郁闷的。如果有同一型号的可能会好操作一点的。

网友:
我们一般都拆CPU处的供电管,每次都拆很多备着,要的时候随时换,所以建议你也拆这边的管,主板上的管基本上都可以通用,不过最好是用CPU那边的管

网友:
9a,30v,cpu供电常用,随便拆着换,

网友:
用CPU附近的场馆代换

网友:
这个没要求吧,拆废板上一个换上就行。

网友:
不知道位置,直接拿CPU位置得换就行,他功率最大,但是也看你要换的是N沟道,还是P沟道,主板N的多

网友:
非常好的经验,希望能多发一些这类经验,向你学习了

网友:
没错,CPU附近的MOS管都可以替换,还有就是只要是相同沟道的MOS管只要参数大于原值,频率低频换低频、高频换高频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