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260显卡不能开机,有时候多开很多次还碰到开起来。求助

楼主(2014-06-10):
接到一块显卡,不能正常开机显示器没反应,风扇,电源灯都正常用主板集显一切没有问题,多按几次碰到可以开机进系统以后使用一切正常,只要不关机都没事,关机以后就又要开好几次碰运气了。,这主板有刷高频BIOS,物主说是刷了超频BIOS才这样的,可是我把BIOS刷成网上找的公版的,还是老问题。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我发现,原来用GPU -Z,看这块显卡的带宽数据是896BIT,可本来这显卡的带宽应该是448,的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啊。

网友:
看来还是要再找个BIOS刷一下看。

网友:
显卡芯片开焊了吧

网友:
新手来学习,看看到底是怎么修好的

网友:
做下BGA试下

网友:
检查下供电

网友:
供电正常。。 看下是不是金手指接触不好啊。。

网友:
可能哪里接触不好吧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。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金手指接触不好啊

网友:
是不是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