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p6103s8用什么代换?

楼主(2014-06-10):
现在手里没UP6103S8,特求助?

网友A:
要说清楚是哪个电路的,什么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说清楚是哪个电路的,什么作用。

内存与北桥RS760大多数采用UP6103芯片控制

网友:
ISL6545  可以用这个试下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要在网上查一下,不能乱换

网友:
它的供电和7PING开启都有不?

网友:
同型号的换比较好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同型号的话,可以上淘宝问问芯片商,他们会告诉你的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片 7脚4.2V  5脚12V  1脚12V 其它脚电压都偏低

网友:
主板上好多这芯片啊  6545可以代换吧

网友:
好多这芯片.去网上淘个

网友:
UP6103    我是改的  可以参照

网友:
一般原型号代替比较好

网友:
没有代换的

网友:
我这正好有块内存供电低,由UP6103S8控制。这个芯片真难找。

网友:
V星的板子上有 V星 P43的板子 都用这个 呵呵

网友:
不行的话只有换原装的了。现在的主板原件太混乱不敢乱备件啊

网友(2015-08-19):
桥供电芯片我用UP6103s8代换过8120a,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