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片主板是BIOSTAR AM3 型号是A880G+ VER6.3

楼主(2014-06-10):
这款主板  不稳定。。我上的X4-640的CPU 装上这快主板  上面竟然显示是三核处理器。、 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时什么问题。。。然后我换了个X2-260     开机诊断卡走字正常。。就是无显示。BIOS芯片我已经刷过最新版本了。

网友A:
BIOS呗 ,稀奇古怪的故障干BIOS先

网友B:
4核变3核,有可能是本来就是3核开出来的4核…260无显示,看看显示接口跳线吧

网友:
够奇怪的主板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不支持吧。。 刷BIOS也不行的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呗 ,稀奇古怪的故障干BIOS先

我都刷了两个版本的BIOS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这种事,映泰主板吧

是呀。。我也是第一次碰到。我准备干北桥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核变3核,有可能是本来就是3核开出来的4核…260无显示,看看显示接口跳线吧

X4-640 CPU是集成GPU的。。 所以可以开机进系统。  但是X2-260 没有集成GPU 。所以走字正常无显示器。

这个问题 我查了。。。应该是CPU与北桥的前端总线  出现了问题。。所以准备上BGA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挺特殊啊4盒变成3盒了

网友D:
是AM3+接口的吧,如果你有编程器,试试把BIOS清空,然后再刷最新版的进去。
另外,速龙X4 640,在我印象中不是GPU,没集显的,880的板子集显是在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AM3+接口的吧,如果你有编程器,试试把BIOS清空,然后再刷最新版的进去。
另外,速龙X4 640,在我印象中 ...

呵呵 。。我刚查了下 是没有哦。。BIOS我是清空了。。。也同时双了两个版本。。高低版本都刷了。。这种问题是很特殊。。。总是不稳定。。。你觉得会不会是北桥呢?。,   供电都正常。。复位电路也正常、时钟 都正常。。还可以进系统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