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 M720 ES3 开机卡C1

楼主(2014-06-10):
昨天接修同行一块GA M720 ES3主板 ,开机 22-50-C1长鸣内存报警。SDA、SCL、SPD信号3.6 3.7 3.63 基本正常 有点高,各供电正常 ,BIOS刷过,单桥 ,已经BGA ,现在还是老故障,没辙了,求大神指点,有没有修过这个故障的  分享一下

网友:
内存供电2.07,是不是有点高

网友:
电压偏高是不是你表问题,SDA、SCL、SPD信号3.6 3.7 3.63 都高个0.2V,先打一下内存地址与数据线阻值。

网友:
恩是表没电了,现在正常了,发现了一个新敌情
CPU座背面掉了一个类似电阻的东西,谁有这板子帮忙看下是电容还是电阻,视电阻的话帮忙看看大小

网友:
估计桥和内存间有断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