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优派VA1932WA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

楼主(2014-06-10):
这个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能受控制 把屏线拔了就不闪 而且灯管还能点亮 请亲们给意见

网友:
插上屏显能正常显示吗???查下开关板供电有没有被拉低,

网友A:
插上屏 指示灯就一闪一闪 灯管点不亮 把屏拔了 指示灯正常 灯管也能亮

网友A:
这个机器好像就有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能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好像就有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能解决

是不是高压部分你查了吗

网友:
高压部分我都断开了 也不行

网友:
这种显示器电源板电容爆浆失效,是通病,换了就好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板上电容有鼓包的

网友:
拆开看一下吧

网友:
哥哥们呀 我都拆开了 爆浆我会看不到吗 至于还说这些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插上屏 指示灯就一闪一闪 灯管点不亮 把屏拔了 指示灯正常 灯管也能亮

先插上屏,在指示灯闪的情况下测量5V电压是否正常,正常就刷程序试试

网友:
驱动板坏了。

网友:
换驱动板吧,这是驱动坏了。

网友:
驱动板的事吧 换个驱动板看看

网友:
给你个建议 把大电容换了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刷程序

网友:
那你把滤波电容都换掉 试试 1000UF 25或者470UF 25的都换掉 试试

网友:
电容换掉看看

网友:
点屏确定故障位置,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全换了 试下看可不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插上屏 指示灯就一闪一闪 灯管点不亮 把屏拔了 指示灯正常 灯管也能亮
电源不带负载 换板吧

网友:
觉得还是先通用的试试,一步步排除

网友:
我遇到过这个毛病,我把电源驱动块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电压没问题的话 可以先考虑刷个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