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按开关键上的按键指示灯慢慢的熄,屏幕没反应,hkc led

楼主(2014-06-10):
(图片)

网友:
谁有图纸啊,靠高压接口的3脚的管子去掉,背光可亮,,但屏还是没反应,,谁修过,,,,,

网友:
换个主芯片  不行就改通用的

网友:
没猜错的话是个杂牌显示器吧?12V电源口附近的黄圈里是不是个电源芯片,是的话换掉试试!

网友:
把那个大电感加焊试试

网友:
这种有程序吗

网友:
楼主,这个显示器的型号是多少?

网友:
楼主可以先换通用的驱动板看看,没问题那就是驱动板问题,好像程序还没有人吧

网友:
刷写muc程序

网友:
换成通用的,,屏线不一样啊,,单6的屏线,屏的座子也不一样,,,型号是hkc2119

网友:
这个是别人在淘宝上买的

网友:
这种显示器驱动板很麻烦,电源芯片换掉不行供电有的话!我就改成通用的嫌麻烦!速度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