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的H61M-S1可以用示波器测南桥32.768KHz的波形吗?

楼主(2014-06-10):
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测32.768KHz的波形,导致PCH挂掉,然后CPU挂掉呢???求大神们解释与指导......

网友:
那只能说你人品问题了,量个32都能搞坏那么多东西,肯定还有别的故障点,摘掉cpu量下电压阻值吧先

网友:
这个你先不上CPU,量一下别的什么东西吧,一定有别的

网友:
正常情况不会有这个问题。。应该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吧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