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针 140LED屏引脚定义

楼主(2014-06-10):
屏型号:lp140WH2-TPS1
是30针的LED 求引脚定义
有参考的也行,非常感谢 ,在线等

网友:
我遇到一个暗屏 无图纸 无点位 无bios 也是30pin的 没解决呢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看法 我觉得是

网友:
参考下40针的,反正都是这些信号,慢慢测量,有些屏还有标注

网友:
随便找个30针的图纸看看吧

网友:
在网上找个30p的图纸看看就知道了;屏的针脚定义都一样的;只要针脚一样就可以了;

网友:
我觉得30针的图纸一样能用 因为屏都可以代换不是

网友(2014-07-21):
不一样的接口定义也不一样

网友:
屏接口的线路就那个几个信号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