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43E笔记本不触发

楼主(2014-06-10):
拆机 裸板接可调电源待机0.031  不触发 测开机键有3.3V   测得主板有3  5V   从论坛上看到这款机器BIOS参与开机   从迅维网上下载个BIOS  拆下本机BIOS芯片  上编程器不认    型号是25Q32BVSIG    于是从网上订购  到后上编程器刷上 装上  通电电流一路跑直接亮机  反复试机一切正常 此机修复   本人是新手 写得不好 望理解

网友:
楼主言简意赅啊

网友A:
咋样上传BIOS 资料啊  哪位仁兄指导下

网友:
那么简单的问题啊

网友:
快修就是这样子的 呵呵 其实楼主可以更快 直接拆个料半上的 就可以

网友:
关键是没有料板啊

网友:
直接拆8M的多好。要多存点料板。

网友:
是啊     多谢指点

网友B:
楼主是不是刷的ec的bios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咋样上传BIOS 资料啊  哪位仁兄指导下

高级模式里面 就可以添加附件了

网友:
想问你写完BIOS有没有其它的问题

网友:
就是风扇会不会狂转,网卡之类的能不能用,华硕很怪的刷了BIOS太多问题了

网友:
我的刷过之后   一切正常

网友C:
我现有一块板号为K43SD REV.2.2的板,待机0.02按开关没反应,下载好几个BIOS刷都无效,不知BIOS资料是否正确,还是别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现有一块板号为K43SD REV.2.2的板,待机0.02按开关没反应,下载好几个BIOS刷都无效, ...

BIOS问题的可能性不大,有可能是主板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好经验          现在的机器 BIOS 是特别容易坏

网友:
楼主BIOS有没有备份啊。。传上来一个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不是刷的ec的bios ?

A43E只有一个BIOS好不

网友:
这个机器快有通病了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,从BIOS的第1脚接条线到EC的101脚就搞定了

网友:
这个是原机上的